怎样写入密码保护和解码

楼主(2010-01-26):
各位大虾,在下有个三菱的FX1S的PLC。想请教怎么样写入密码保护和怎样解除密码呢?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写入密码不用说了吧.在线_登录关键字_新建登录,改变_输入你要设的密码就行了.解码就要用到串口抓包软件.不过网上有解密软件.我也有.
谢谢了

网友B:
没用的.加密了也会给破解的!

网友C:
写入密码不用说了吧.在线_登录关键字_新建登录,改变_输入你要设的密码就行了.网上有解密软件.我也有.

楼主:
谢谢各位,谁有解码软件发个给我。邮箱
yhl2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