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M1A。PLC通信不上问题,请师付指教

楼主(2010-01-26):
大家好,向大请教欧姆龙通信题问,此plc设有密码,用手编可以连接上,显示要输入密码,现想用电脑连接解密,但怎么都连接不上,数据线按网上图纸做过几条了,也在网上买过75元一条的数据线,多种方法设置plc型号和端口了,始终不成功,在此请各师傅教导下。谢谢

网友A:
那是之前修改了PLC的通讯参数了,必须要修改回PLC的通讯参数才可以的,然后断电重启PLC。

网友B:
可以试试,点“PLC”-“自动在线”-“直接在线”
还有,你买的都不是原装线,不保证是不是线的问题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师傅指教,自动在线和在线都试过了,请问一楼师傅怎样改plc通讯参数昵?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