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7):
有个设备的同步上用。第一个滚筒(交流接触器控制电机的,其他原因不用变频器)是利用无极变速箱来改变速度的,后面滚筒同步于第一个,想在第一个滚筒轴上面装个编码器取出转换成0-10v模拟量给后面滚筒(变频器驱动)。
用带模拟量输出(12位精度)的plc当然是可以实现的,有单独的数字量转换成模拟量的模块没?期望得到大家的指点。。。

楼主:
有人见过这样的东西么?自己再顶一下。

网友A:
看下这个行不行
  • 下载积分:+3(wsir123)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这个行不行
    [attachment=34899]

    谢谢指点!

网友B:
    有的嘛,专门的D-A转换模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的嘛,专门的D-A转换模块

    有的!不过比较贵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嘛,专门的D-A转换模块

    能讲的具体一点么?

网友D:
    你要加模块  还不如直接用PLC对编码器计数 在用485通讯做 计算好计数的频率和应该输出的频率
  • 下载积分:+3(wsir123) 热心助人

网友E:
    单纯的数模、模数转换模块肯定不是什么难题,能够满足您的工艺要求的配置一把一把的都是。
    问题是:您是否不在乎整套系统的配置价格?您需要同步达到的精度是多少?

    最节省的办法就如楼上所说用通讯做;不太节省而且想要编程简单点的话就用DA模块一只了。如果是三菱的话可以参考三菱特殊模块手册。
  • 下载积分:+3(wsir123)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加模块  还不如直接用PLC对编码器计数 在用485通讯做 计算好计数的频率和应该输出的频率

    是的,成本几百元就可以搞定,但是要单独模块的话,还有哪些可推荐的?成本要几百元的,精度是10V对应100hz, 12位精度的肯定够了.

网友F:
    直接使用带PG接口的变频器
    什么PLC也不要,模块也不要,只要一个编码器
  • 下载积分:+3(wsir123) 走数频的.
  •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