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7):
各位工友大家好: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硬件CPU为CS1G-H-CPU42,插槽00为64点输入,插槽01为64点输出,插槽02为模拟量模块为:CS1W-MAD44;
在查看模拟量I/O口对应的时候,D20000是不是对应CS1W-MAD44模块的第1个口?D20001是不是对应CS1W-MAD44模块的第2个口?
D20002是不是对应CS1W-MAD44模块的第3个口?以此类推。
    在proface编程调用OMRON PLC里面的变量时,D82可以在PLC程序里面找得到,但是D83在PLC程序里面找不到,
此时PROFACE中D83的显示区域却有数据变化?是不是在定义的时候D83与D82为一体的?
    以上程序为日本人编写的,我们想做一些修改,望各位工友多多帮忙!在此谢过。
  附件为CX_Programmer5程序

网友A:
D20000对应的是模块的设定数据,你需要执行看手册,至于输入输出,是通过CIO进行读取或者输出。

实际上,通过软件的功能你也能轻松找到对应地址,而不需要自己去计算。

而D82在通过MOVL指令时,处理的是32位存储空间,也就是由D82与D83 组成了一个操作数。

另外,只要自己多看手册,不存在日本人垄断什么的,人家真要垄断,也不会给你们程序了。

Regards
  • 下载积分:+1(hailun8289) 热心助人

楼主:
    cvlsam您好,你使用的CX——programmer是什么版本啊?
    此外,模拟量的CI02001在程序里面作为操作数它显示为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cvlsam您好,你使用的CX——programmer是什么版本啊?
    此外,模拟量的CI02001在程序里面作为操作数它显示为什么呢?

    使用的为V7版本。

    请查看CS系列模拟量操作手册。

    Regards

楼主:
    cvlsam您好,
              你这个V7版本是从哪里下载的啊?我想换个用用,这个5.0功能好像不全!
         特殊I/O单元区域与特殊I/O单元DM区域的区别是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