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10-01-27):
请教高手,本人有条三菱PLC数据线,前几天用的好好的。现在再拿出用不行了。显示指定了不能使用的COM口,请确定COM口的设置后再执行。我原先用着好的,没有动过那COM口的。不知什么原因?小弟在此谢了

网友A:
如果是本本的话,要知道哪具COM端装了驱动,然后要选择对。再有就换一下线试试,重装USB驱动。试一下别的PLC,呵呵

网友B:
你设置com口在com1-4以内,重点是设置上的问题。

网友C:
在我的电脑装置管理员中看看端口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大家帮助,现在可以连接上

网友D:
应该是编程线内部有断线因为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