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是什么磁簧开关,怎样用的?

楼主(2010-01-27):
最近公司买了一个二手的SMC 带导杆气缸上面附有2个磁感应开关是4线的,分别为红蓝黑白,另该磁感应开关上标有D-H7LF字样。请教一下各位这种开关怎样使用的。因我一般用的磁感应开关都是二线式的。没见过这种。

网友A:
用磁铁碰一下,量出两根你所需要的用就是了。

网友B:
正、负、输出信号、输出反相4根线。

网友C:
楼上说的是。两根是感应开关的电源线,另外两根分别是感应开关的常开或常闭的输出线。

网友D:
一般上面都有接线图。常见二线。三线。四线。和五线。具体你查你下。

网友E:
其实你说的情况在进口设备上用的很多:一般四条线为:棕(+极),蓝(-极),黑、白就是PNP和NPN型号的输出线。

网友F:
是晶体管型的磁性开关,我们单位用的多的很。

网友G:
9楼所说正确,是晶体管型的磁性开关

网友H:
我现在还没有用过了。学习了!

网友I:
红蓝黑白
红(+极),蓝(-极),黑、白就是输出线(常开/常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