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7):
5.5KW的变频器带动5.5KW的电机,是用在机床上的,到用户那能正常加工零件,加工过程电流稳定,但是用不到一个月变频器就烧,换了好几个都烧了,都是一个月左右就坏,查不出原因,用户那的电压有点偏高,大概400V左右,会不会跟电压偏高有关?我们厂用的是三垦的变频器,用户那有别的机床,不是我们厂的,那机床用的是杂牌的变频器,用户说用了好久了没坏过,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难道三垦的还没杂牌的好?请高手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电压应该不是问题,因为可以设定最高电压。请问在烧掉前,是否过流,死机过
  •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你要先看看变频器里面烧了什么,是前面的整流模块还是后面的逆变模块,根据你的变频器烧坏的地方可以推断出导致故障的原因,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C:
    接地做了么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D:
    开关电路或保护电路有没有烧坏了!还有驱动电路
  •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E:
    查电气柜及外线线路是否有缺相,接触不良现象。很多都是隐形的。
  •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F:
    一般电机 有问题容易烧变频器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用户那只有电压偏高,其他的没什么问题,没少相,接地也很好,机床运行过程电机的三相电流稳定,从变频器上监控到的电流也稳定,只要我们厂的人一走,没多久用户的电话就来了,肯定是又烧了,把坏的变频器送回厂家让厂家检测,厂家说变频器进水了,不可能的,电气柜是密封的,不可能进水的,哎,怎么办?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用户那只有电压偏高,其他的没什么问题,没少相,接地也很好,机床运行过程电机的三相电流稳定,从变频器上监控到的电流也稳定,只要我们厂的人一走,没多久用户的电话就来了,肯定是又烧了,把坏的变频器送回厂家让厂家检测,厂家说变频器进水了,不可能的,电气柜是密封的,不可能进水的,哎,怎么办?

    要搞清除是坏了什么地方的东西,看历史故障代码等,根据坏的地方分析可能产生的原因。。。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 保持每天一点小进步足矣。。。

网友H:
    什么品牌的变频器

网友I:
    既然厂家检测是进水,我觉得有可能:1、有些机床工作时需要用水冷却,可能是不小心进了水。2、可能是水沿着电线进入了电柜内。3、不排除是人为的,我做维修13年,见的怪事还真多。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电气柜没有进水,这是可以肯定的,每次都烧坏了,看不到最后的报警代码,是三垦的变频器,现在又送回厂家让厂家再检测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了,卖了那么多机床,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J:
呵呵
估计是有人故意整你们的把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K:
做好接地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L:
应用7.5KW变频器带5.5KW电机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一个星期烧一个变频器,用户又打电话来了,天啊!!烧坏的是变频器的IGBT模块,是过电流引起的,可是在现场测电机的电流时很稳定,没有大电流呀,接地也是好的呀,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I:
既然这样,我认为只能从变频器设置方面下手:1、检查变频器设定的功率、电流、过压/过流保护值是否正确。2、过载保护时间设了多长,等等。。。。。。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M:
断开变频器出线,用摇表测量电机 和电机的线路,如有必要更换电机至变频器间电缆和电机!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N:
实在不行把换个电机,连接电缆,或者换个别的牌子的变频器,一共就那几样东西,换个试试总比频繁的烧变频器好吧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O:
电柜周围环境是否潮湿,如果是的话,那么在停机一些时间后,变频器线路板表面会积露,这时如果开机的话就会导致变频器烧坏了。我在自己公司碰到好几次了。还被罚了二百元呢。现在的处理办法是在停机后不关电源,也在电柜里放了好多干燥剂。
下载积分:+2(mqgmqg)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P:
三相电源输入端加电抗器试试,有可能是干扰太强。。。。。。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uthman) 热心助人

网友L:
应用7.5KW变频器带5.5KW电机,5.5KW变频器太小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奇怪了,变频器的电源输入端子,就是R,S,T端子烧坏了,很奇怪,电源没什么问题,因为用户的电源是从电网直接拉过来的,没有跟其他厂共用,用户那也没有什么能干扰的用电设备了,怎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呢

网友Q:
你将现场的图片上来,我觉得你这里人为的因素很大,变频器的进线端子烧了,那进线端子的上端接的是交流接触器还是断路器?再上端有功率因数补偿吗?交流接触器的触头比你用螺栓连接的端子要容易损坏.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R:
解决了好多次楼主所说的这样的故障,但是是施奈德的变频器,,有一些小经验可以帮助你一下,有需要可以和我交流交流,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S:
三相电源输入端加电抗器试试,有可能是干扰太强。。。。。。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3(uthman) 热心助人

楼主:
整个线路是这样的,用户电源到空开(32A),到交流接触器(3TB42),就到变频器输入端R.S.T,出来就到电机(Y132M-4-5.5),不明白怎么会烧R.S.T端子,人为吗?好像不太可能,每次烧坏了,用户急得跟啥似的,应该不是人为,24楼你是怎么解决的?我这是三垦的变频器

网友T:
变频器一般损坏为马达对地短路(马达绝缘损坏)造成,电源电压过高(400V对于低压变频器不会导致损坏)。至于过流变频器可以报故障不至于损坏。另外可能变频器安装的地方电源突波过高也会导致变频器损坏。当然建议看看变频器里到底坏了什么?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liangzhong.wang@sseec.com.cn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D:
为什么要接交流接触器?不用接也可以吧!我公司的就是没有接,用变频器直接控制电机!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U:
1: 5.5KW电机应该配7.5KW或者以上的变频器
2: 变频器前面加交流电抗器,压敏电阻(当然用稳压电源更好),进行保护
3: 不要长时间运行在15HZ以下,确实需要低速可以加装机械减速机构
4: 确保电机绝缘电阻良好,用摇表吧,万用表只能是参考
相对相0.38兆欧,相对地0.22兆欧
下载积分:+2(mqgmqg)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V:
咳,你不会用大点功率的变频器哦,试试是负载过重吧,不是再找变频器本身的问题或电源的问题!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W:
是不是制动电阻坏了?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3(uthman) 热心助人

网友X:
19楼是正解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Y:
变频器功率应比电机要大点,同时变频器若能显示,检查一下报警信息,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Z:
有水,,是不是他们工人在搞东东哟。。不可能常坏的嘛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AA:
400V电压不是问题,关键是看变频器坏的地方,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AB:
能贴个图看看吗?让兄弟们也长点见识。

网友AC:
19 楼的说的有可能,潮湿可能使功率管的推动不足工作在放大状态,而不是开关状态。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AD:
    马达的正反转是变频器来控制还是用接触器控制变频器频繁的通电断电,一定要用变频器自带功能控制正反转的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AE:
    机床一般不 会是用电机来控制正反的 它本身就有一套机械装置来实现正反转的,能上个图看看吗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AF:
    我看还是找现场的原因吧,跟变频器本身应该关系不大!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AG:
    烧变频器的原因是外界因素造成的,主要是负载侧,另外保护电路断路器选20A就够了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AH:
    如果向版主所说输入端(R S T)烧坏的话,与电网质量和变频器输入连线有关。是否可将输入接触器更换。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AI:
    送到这来帮你彻底检查维修一下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

网友AJ:
    检查断路器接线看看是不是 把线压底下去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奇怪了,变频器的电源输入端子,就是R,S,T端子烧坏了,很奇怪,电源没什么问题,因为用户的电源是从电网直接拉过来的,没有跟其他厂共用,用户那也没有什么能干扰的用电设备了,怎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呢

    是接线端子烧?还是还是接线端子下的线路板烧?
    可能:  1.接线端子烧. 是不是线路没接紧,发热烧坏.(可能性不大)
               2.接线端子下的线路板烧. 是不是进水或潮湿结露. (机器经常开开停停么?)

网友R:
    问题解决了吗?楼主一定要在问题解决以后说明一下,大家都非常关心这件事,

网友E(2010-02-26):
    交流接触器(3TB42)问题根源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心及帮助,过年前给用户换过一次变频器,到现在应该没出问题(因为用户还没打电话来过),三垦再一次给我们检测烧坏的变频器,说是进灰导至烧电路板,每次说法都不一样,可是我们的电气柜已经完全密封了,怎么还会进灰呢,再说了,就算进灰也不会只烧变频器吧,其它的电气元件都好着呢,驱动也没烧过,怎么就只烧变频器呢?还要再等等,看用户那是不是过了个年就没啥问题了

网友AK:
跟用户负载性质有关,负载是恒转矩负载还是恒功率负载,变频器设置是不同的。另外,变频器选得小了一点,要大一级考虑。

网友AK:
哈哈,厂家也真有意思,一会儿说是进水,一会儿说是进灰,变频器模块没那么小气吧?!!!我们用的变频器用了近5年了,不但没小修过,更不要说损坏了,真正的免维护。

网友AK:
哦,忘了说一句,交流接触器(3TB42)如果出现缺相也会导致过流损坏变频器的。另外,还要注意输入电源是否纯净,是否有大的脉冲干扰源,也得注意。

网友AL:
换个杂牌试试,功率大点的

网友AM:
烧东西无非就是短路,或者接地了。加点保护装置~~

网友AN:
是不是3TB40的接触器动作频繁啊

网友AO:
如果确定是机床进水的话应该可以查到的,不知你这机床是做什么的,是不是数控车床,是的话是不是电机和变频器有些小了。

网友Q:
可以在3TB42下加一个热继电器,电流整定在11A,虽然这违背变频器的使用方法,但是可以判断出是不是过流.

网友AP:
有时马达过载和变频器容量过小也会烧坏变频器

网友AQ:
你可以 换7.5KW的变频器?或把电机的接发改一下啊

网友AR:
要不是有可能人为故障,一般说变频器保护是非常好的,只有人为浇水才会老坏。

网友AS:
烧了这么多还不跟踪仔细查询下问题?
应该不是变频器自身的问题,查查电机,电机线,外部电压什么的,都要仔细看看查查
在看看安装环境是不是潮湿!总之,你人就别走,跟踪几天!

网友AT:
引用 网友AD:
马达的正反转是变频器来控制还是用接触器控制变频器频繁的通电断电,一定要用变频器自带功能控制正反转的

变频器电源换相    跟电机的正反没有关系啊

网友AU:
是不是变频器选型错误,是平房转矩还是恒转矩

网友AV(2010-04-11):
工作环境、散热。你应该监视工作电流稳不稳定。
我们的骄傲多半于我们的无知

网友AW:
电机又没又问题啊
希望回帖

网友AX:
看来大家都比较关心这个问题啊!楼主来了一定要说说怎么解决的!!!

网友AY:
这帖子很不错,我也很关心真正原因

网友AZ:
还有遇到这种事情啊,我们也遇到过不过都是难得遇上一次,也没仔细查,换了一般就没问题了,不过我还是想知道什么原因会是变频器烧坏。。。
少于10字节

网友BA:
看下设置。一般很少碰到你那种情况。设置好了外面电压和电机问题也不会产生你那种情况。变频器还算是一种智能的器件吧。我想输入输出反接是不会有这样弱智的人的。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就是把变频器搬到别的没有灰尘的房间去了,是变频器进灰了

网友BB:
厂家是生产什么东西的呀!灰尘中肯定含有导电的粉尘(如金属微粒等),不然只是普通灰尘是不会造成这样的结果的

网友B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就是把变频器搬到别的没有灰尘的房间去了,是变频器进灰了

你不是说你们柜子密封好的很啊,,,,,,

网友BD:
我这有一小锅炉房,粉尘很大,两台富士变频,一次用风机除尘时吹出好的煤灰,也没出什么问题。不过,我想既然是机床可能跟金属粉尘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