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点问题

楼主(2010-01-27):
在PLC带电时,用万用表测量输出点和COM之间的电压的,如果没有测量出电压,是不是能说明该点坏了,要换点啊.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在PLC带电时如果输出的指示灯亮了,该点和COM 没有电压则是好的,否则不好;如果输出指示灯没亮,而该点无电压则该点不好。

网友B:
把COM点线去掉,直接用万用表电阻档量最容易判断。

网友C:
应该用电阻档查通断就可以了。灯亮通则好的,不通就是坏了,需要换光耦或另换输出点

网友D:
没电压则说明导通嘛

网友E:
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的话.该点的输出指示灯没亮却通说明要么发光二极管坏.要么继电器触点烧粘在一起了.如果该点指示灯亮我就不说了.

网友F:
不同的输出方式测试方法不同。T的话,拆掉线用电阻档测亮灯也否的内阻,r和s输出的公共端接220vac,看有无220vac
总之,理解原理后,检测好坏应该简单的,除非是软故障。。。

网友G:
你测量COM和输出点是没有电压的,直接看输出点的灯亮了没有,如果亮了,端开负载,用万用表的测量COM和输出点的通断,
通则是好的,不通则是坏的。(继电器输出)。
如果是晶体管输出的,还是看灯亮没有,亮了就测量COM和输出点的电压,有电压则是好的,没电压则是坏的。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