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0-01-27):
各位好,为什么电机的绕组烧后,热继电器跟着也烧了?断路器有的会跳,有的也不跳?

网友A:
电机是怎么烧掉的,首先你要查清楚,对于断路器不跳的问题是不是你把电流选大了,不是的话肯定是质量的问题,如果是电机质量不好,断路器也不会跳的。

网友B:
电机烧后,由于受到了强大的短路电流的冲击,电流的热效应,致使热继电器及断路器的触点接触不好。

网友C:
整定电流选择不正确,过大。

网友D:
选择不正确,还电机的本身质量问题

网友E:
一般来讲电机烧了,热继是不会跟着烧的,你要查查什么原因,电机都烧了这问题就不小了!

楼主:
电机卡住烧了,1.5KW的电机,热继电器选4A的,情况是这样的

网友C:
1500/380*1.732=2.2
2.2*0.85=1.9
1.9*1.25=2.5
选择2.5A的热继保护就够了。真是烧的冤啊。

楼主:
你那些数据代表什么?具体解释下,谢谢.电机铭牌上写额定电流为3.7A,选2.5A会不会小了点?

网友F:
7楼第二道算式应该是除以0.85吧.

网友C:
第二道算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