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7):
三菱人机通信不能选择COM端口,版本是2。99D,USB驱动也重装了,但在通信选择RS-232,COM端口空白,无法选择。USB通信项正常。请各位指点一下

楼主:
难倒这个版本是能用人机USB端口与PC机通信?

网友A:
很明显版本不支持COM口.USB驱动
  • 下载积分:+1(763380318) 热心助人

网友B:
    在插上编程电缆的时候  你首先的道你电脑的设备管理器里去找这个端口
  • 下载积分:+1(763380318) 热心助人

网友C:
    引用楼主763380318于2010-01-27 19:47发表的 三菱人机通信不能选择COM端口 :
    三菱人机通信不能选择COM端口,版本是2。99D,USB驱动也重装了,但在通信选择RS-232,COM端口空白,无法选择。USB通信项正常。请各位指点一下

    显示此说明你的usb没有正确的安装出对应的com口,正确的话是即时刷新,会显示出来的,你到设备管理器力面看下,有com口么?
  • 下载积分:+1(763380318) 热心助人
  • 保持每天一点小进步足矣。。。

网友D:
    我遇到过一次,我的电脑有串口,但就是不能选择通讯口,以为串口坏了,后来重装系统就好了。
  • 下载积分:+1(763380318) 热心助人
  •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楼主:
    谢谢各位,现在决定不用USB转RS232了,用屏上的USB的口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