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求助:怎么样将电机运转的速度显示在人机上

楼主(2010-01-27):
做一个喷涂流水线的控制箱,输送带的电机用艾默生EV2000的变频器,PLC是S7-200 和海泰克的人机。客户要求触摸屏上能显示输送带运行一周的时间,即变频器0-50Hz 时对应输送带运行一周所需的时间。小弟以前只做不带PLC人机的箱子,PLC是只会编些开关量的菜鸟啊。想跪求各位大师给小弟提供些帮助哦

网友A:
如果没有其他要求,只需要用到简单的计时器就可以了。

网友B:
一:使用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经换算后显示,需要PLC有模拟量输入点
二:使用通讯,直接读取数据后换算,需要PLC有多余通讯接口。
三;使用传感器感知,如果脉冲周期在秒数量级以上直接计数后换算,如果低于100毫秒数量级使用高速计数器,还要考虑传感器的感应速率。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C:
用个定时器记录时间就可以了

楼主:
还要求能在屏上调速

网友D:
时间用定时器就可以了,至于调速就用pid,屏上调速就是手动设定变频器输出对吧,pid控制有手、自动控制输出的,看下书你就会了。

网友E:
在传动轴上装感应螺钉,还有接近开关。算出一周需要的脉冲数,然后算出脉冲间的时间,就可以算出一周用的时间啦

网友F:
你仔细看一下编程手册,里面讲的很详细的。

网友G(2010-03-03):
装个编码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