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FX3G笔记本通信问题

楼主(2010-01-27):
请教高手在同样软件下.除输设置中同样用RS-223通信.FX3G在台式机可通信.在笔记本不可通信.笔记本除FX3G别的都可可通信.我在笔记本中设为透明模式也没用.

网友A:
串口是否有问题?在就是系统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