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助式电接压力表接线图 急

楼主(2010-01-28):
请问各位师傅,磁助式电接压力表怎么样接,4根线,说明书没了,不知道接,只量到一对是常闭的?麻烦说下,谢谢

网友A:
一般黄色接上限表针
绿色接下限表针
红色接压力表针,
另一根线应为接地。
具体线色可观察压力表对应的针头判断。怎么接入控制图中不用说了吧。

楼主:
我这个四张是,黑,兰,黄,红,没有绿也没有地线,我量了一下,没有一线跟地通,然后红跟黄是通的。

网友A:
蓝色和绿色是一样的,一般是蓝色,黑色接地。黄色表针调整后再量会断开的。反复调整接蓝色的下限表针,会与红线通的啊。

网友B:
不会吧,电接点也不会

网友C:
你还是在机械上试一下再用表量一下,每个厂家都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