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上某个按钮时灵时不灵

楼主(2010-01-28):
有台设备上的触摸屏某一个按钮时灵时不灵.本想将位置移一下.可是没有密码.型号是三菱AT975GOT.外围元件故障确定没有.PLC程序也没问题(改了程序用PLC输入点可控制.).哪位有这个型号的解密软件或有其他的建议,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A: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9295.html
试下这个行不?测试过A970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