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8):
我单位有一富士MR MICREX-F 型 plc最近有问题了。我想请教:1,此型plc用什么编程软件?2,用什么编程电缆何处有卖?3,plc
上“BER”灯亮是什么故障?

网友A:
此系列PLC要看的,F30系列你需要使用手持编程器操作,其他使用MicREX -F Programmer软件进行编程,该版本软件目前最高为1.3版本,很容易找到,也就5M大小。

编程线缆?很贵哦,原装新线缆的价格在5000以上,使用FFK适配器透过T-Link界面卡也可以进行通讯,不过仍然会用到适配器,适配器的价格实在太贵,一般都会建议用户直接更替为SPH系列。新出的适配器(USB)的是FLT_ASFKA,或许价格更贵。

BER灯亮应该是PLC的电池没电了。

REgards

网友A:
附上F系列软件,省得你到处找,该系列软件,手册均无中文版。

Regards
  • 下载积分:+1(原野) 可以支缓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系列PLC要看的,F30系列你需要使用手持编程器操作,其他使用MicREX -F Programmer软件进行编程,该版本软件目前最高为1.3版本,很容易找到,也就5M大小。

    编程线缆?很贵哦,原装新线缆的价格在5000以上,使用FFK适配器透过T-Link界面卡也可以进行通讯,不过仍然会用到适配器,适配器的价格实在太贵,一般都会建议用户直接更替为SPH系列。新出的适配器(USB)的是FLT_ASFKA,或许价格更贵。

    BER灯亮应该是PLC的电池没电了。

    哈哈哈哈哈。。。。俺原以为西门子的编程线价格就是算可以的了。。。没想到还有可以和西门子的一较高下的啊。。不错不错。。还不算高。。。。

楼主:
    谢谢,它的cpu好像是fpf-56-n,机外形很怪,很老,插外界电缆的插口很大,没有见过这机型。

网友C:
    这应该是国产力劲压铸机的PLC吧,这种东西比较麻烦的。不过还是有办法的

网友C:
    我手上有三十多台这样的PLC,

网友D(2011-04-28):
    我急需一条富士MR MICREX-F 系列 plc的FPF-56-R编程线缆,请各位行家、专家能帮助小弟。谢谢。

网友E:
    本人从事富士MICREX-F 系PLC设备编程维修改进9年,有一定的技术经验;
    如有需要可联系我:WANGF-117@163.COM

网友F(2021-06-21):
    MICREX-F 系列PLC 的软件能不能在WIN10系统安装啊?

网友F:
    FTF56的富士PLC你还有吗?

网友G:
    富士官網查詢不到fpf-56-n

网友F:
这种老款应该是停产了。谁有这种PLC请给我留言。

网友F:
你这款PLC还有吗?

网友H(2022-03-11):
日本平网印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