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8):
现有一松下伺服控制器,想用直接用电位器不经过PLC来控制伺服电机的启动与停止,控制方式为速度控制,请教一下可以这样做么?有用过松下A系列的大虾们附上一下接线图,在下不胜感激!!!

网友A:
可以的。。 只有位置控制时候需要定位模块 。。。。

楼主:
可以上传一下松下A系列的接线图么

网友B:
只要满足他的条件,没有必要必需一定要用PLC

网友C:
我们的智能伺服在驱动器上有输入输出接口,可以方便的实现你所需要的功能。

如果你换掉松下,我可以拿套智能伺服和你换,不要钱!呵呵

支持国产伺服,打击小日本!

诺信泰智能伺服
www.nortiontech.com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们的智能伺服在驱动器上有输入输出接口,可以方便的实现你所需要的功能。

如果你换掉松下,我可以拿套智能伺服和你换,不要钱!呵呵

支持国产伺服,打击小日本!

同意4楼的兄弟看法,只要有机会我都是购买国产配件,为此还被台湾佬和日本佬骂过,他们越是骂我越是用国内产品,只有中国科技真的强大了才能将小鬼子赶出中国!!!!

网友E:
国产货不敢用,对国产货没信心!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同意4楼的兄弟看法,只要有机会我都是购买国产配件,为此还被台湾佬和日本佬骂过,他们越是骂我越是用国内产品,只有中国科技真的强大了才能将小鬼子赶出中国!!!!

支持国货是正确的,但将“小鬼子赶出中国”太偏激了,如果不允许国外产品进入中国市场,那么外国也必然阻止中国产品进入他们的市场,到时有多少中国企业的销量要受到影响,对经济决无益处。

闭关锁国,50年前就干过这事,结果如何有目共睹。
  • 下载积分:+1(ykykkhor) 支持有领导级的想法 !

网友G:
    你还不如用变频器加普通电机来的省事

楼主:
    谢谢,已经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