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仿真问题请教

楼主(2010-01-28):
在网上下了仿真版的可就是不能仿真,要连线,,,?各位高手请教了,是没装好还是版本不对啊,是8版的

网友A:
仿真軟件要在plc編程軟件先行開啟并打開工程后才能使用仿真功能,建議樓主先下個手冊學習一下

楼主:
谢谢楼上的
大概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