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9):
欧姆龙CP1H编程有没有要点? 首先从哪个部分开始学习? 望前辈能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从编程手册开始,然后是操作手册~~~~

Regards
  • 下载积分:+1(小佟) 热心助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编程手册开始,然后是操作手册~~~~

    Regards

    还有有一台电脑,上面需要安装对应的编程软件。。。。

楼主:
    这些我都有,但是怎么入门呢? 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些我都有,但是怎么入门呢? 有没有好的方法???

    不去花时间看的话,永远入不了门!

网友C:
    做题目呀,比如写一个跑马灯的程序!

网友D:
    买一本OMRON的PLC书看看,再照作就行

网友E(2010-03-13):
    主要是不知看什么样的书,

网友F:
    你去买《欧姆龙CP1H  PLC应用基础与编程实践》,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