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Q12H的请进

楼主(2010-01-29):
请问大侠们,Q12H系列的PLC最多可以几轴联动定位?用的定位指令是DRVI/DRVA还是用输出指令PLSY.

网友A:
我没有用过Q12,但是Q系列的PLC直接用定位模块就可以绝和相对定位了.并可以是很多个轴.

网友A:
补充:我用过Q02和QD75P1和QD75P4定位模块.不过对定位模块还是不太熟.

楼主:
请问有QD75P4 的资料吗?

网友A:
三菱官网上有Q定位模块的资料.直接下载.

网友B:
Q系列PLC带伺服有两种方法:1用定位模块QD75P、QD75D、QD75M(网络型)
2用Q12H带运动CPU Q172、Q17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