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9):
近来连续发现3台S7-300的FC块发生变化,程序能读出但和原来保存的完全不符,DB块中的数据莫名其妙全部清零,不知各位是否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是否电池电力不够?

楼主:
用MMC卡,不用电池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MMC卡,不用电池啊

用你的脑袋想一想,DB不断读取MMC卡的话,卡早就废掉了~~~所以,它是将DB数据保存在RAM中的。

REgards

网友C:
人为的也有可能哦

网友D:
检查外围电路试试吧,会不会电压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你的脑袋想一想,DB不断读取MMC卡的话,卡早就废掉了~~~所以,它是将DB数据保存在RAM中的。

REgards

我问了西门子技术热线,对方说DB保存在工作存储器中,不用电池

网友E:
S7-300 PLC的存储区可以划分为四个区域:装载存储器(Load Memory)、工作存储器(Work Memory)、系统存储器(System Memory)和保持存储区(Non-Volatile memory).
1. 系统存储器:
系统存储器用于存放输入输出过程映像区(PII,PIQ)、位存储器(M)、定时器(T)和计数器(C))、块堆栈和中断堆栈以及临时存储器(本地数据堆栈)。
2. 工作存储器:
工作存储器仅包含运行时使用的程序和数据。RAM 工作存储器集成在CPU中, RAM中的内容通过电源模块供电或后备电池保持。除了S7 417-4 CPU可以通过插入专用的存储卡来扩展工作存储器外,其他PLC的工作存储器都无法扩展。
3. 装载存储器:
装载存储器是用于存放不包含符号地址分配或注释(这些保留在编程设备的存储器中)的用户程序。装载存储器可以是存储器卡、内部集成的RAM或内部集成的EPROM.
4. 保持存储器:

保持存储器是非易失性的RAM,通过组态可以在PLC掉电后即使没有安装后备电池的情况下,保存一部分位存储器(M)、定时器(T)、计数器(C)和数据块(DB)。在设置CPU参数时一定要指定要保持的区域。(注意:由于S7-400 PLC没有非易失性RAM,即使组态了保持区域,再掉电时若没有后备电池,也将丢失所有数据。这是S7-300 PLC 与S7-400 PLC 的重要区别)

网友F:
高深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