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9):
我现在用FX2N-4AD-PT温度模块。现在的测量值和炉内的温度相差好多。不知是何缘故。还没有怎么用PT100传感器都坏了3条了,而且他的感温效果差,好久才变化一度。望大侠指教!是哪的问题呀?

网友A:
没有设置校正好吗?程序有没有问题!

楼主:
现在可以校正,但是温度在升温时效果不好。温升很慢!

网友B:
主要看看温度校正是否准确?如果在测量温度准确的情况下,升温慢就不要怪温度模块了!

网友C:
FX2N-4AD-PT這個模塊測量的溫度範圍是-100度至+600度
PT type 的感溫線,最高耐溫為600度c,如果你要測量的溫度超過600度,當然會壞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看看温度校正是否准确?如果在测量温度准确的情况下,升温慢就不要怪温度模块了!

多谢版主的指点,我再请教一下,是不是假入我的实际温度测得是10度,那我是不是要把采样值修改为10呀!谢谢!

网友C:
還有感溫線太短要延長的話,要用補償導線才可以,不然溫度也會不準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還有感溫線太短要延長的話,要用補償導線才可以,不然溫度也會不準

我是加了延长线,但是是普通的屏蔽线。不知可以吗?不知你说的补偿导线是什么型号?谢谢答复!

楼主:
现在可以了,我找到原因了,不是程序的问题,是屏的显示增益设置错了。哈哈!害的我好苦呀!对了,楼上说的补偿导线是什么型号呀!可以告诉我一下吗?我用的屏蔽线可以吗?

网友D:
补偿导线必须采用正规的合格的产品,如果精度要求比较高的话,特别是某些热区补偿导线。补偿导线价格一般不便宜,如果电缆不长就算了。
  • 下载积分:+3(飞星)
  • 下载积分:+2(shag)
  •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楼主:
    我这现在接的有6米,不知会有影响吗?

网友E:
    在温差变化不大的地方可以不用补偿线,用普通铜芯屏蔽线即可。

网友F:
一般热电阻不用补偿导线,热电偶才用的啊。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帮我解决了我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