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S7-300PLC的485通信

楼主(2010-01-29):
CP1H需要怎样设置才能和它通信?300就读取CP1H的几个输出点,并且可以控制它的两个输入点。我的程序需要怎么做?初次做和300通讯,期待老师帮忙!谢谢!

网友A:
不用纠结了,仅仅几个点你就直接CP1H输出点接入300的输入点算了。
否则,DP通讯,你要花一大笔钱,以太网或者Modbus都会价格不菲。
Regards

楼主:
应该没有那么麻烦吧!我的就带485口通讯的,300应该也可以做,我只是希望知道我这怎么做可以做到!假如300想控制0.06和0.07的开闭,并且要300能读取100.00和100.01,我的程序怎么做?里面的设置怎么做!帮忙改一下!谢谢!

网友B:
LZ怎么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了?像cvlsam 说的那样好,把你的300的两个输出点接到CP1H的0.06&0.07上。把CP1H的100.00&100.01接到你的300其中的两个输入点上。

楼主:
cp1h的输出可是带220V电压的直接接到300不把300烧了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cp1h的输出可是带220V电压的直接接到300不把300烧了呀!
你300可以购买220输入的模组,价格会比通讯模块的价格便宜。
都是485有什么用?关键是协议不同。
Regards

楼主:
300没有hostlink协议吗?我没有用过300的!那就是都有485口也无法通信了!对吗!

网友B:
不是无法通讯,而是你要写一大堆各自能识别的代码,你的PLC的内存恐怕受不了。用单片机会好点。建议你用线圈电压是220V的小型继电器转换一下。

网友C:
用自由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