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W.PQW

楼主(2010-01-29):
PIW.PQW怎么通讯啊?能说的详细些吗?通过来的字为什么要换一下高低字?

网友A:
严重的新手,建议你看看书,再来问,输入输出都分不清
光大联合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www.guangdalianhe.com

网友B:
楼主是否可以把你的问题讲详细一些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网友C:
比我还菜的新手。

网友D:
我觉得还是拿本书学习吧。因为即使在简单的问题,别人解释你也有可能听不懂,多少还是有学点再问点,也有目的的问,也能把问题解释清楚。

网友E:
一般简单点,用MOVE指令就可以了。PIW对应输入端口地址;PQW对应输出端口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F:
耍大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