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和欧姆龙CP1H都有485通讯口可以通信吗?

楼主(2010-01-29):
S7-300和欧姆龙CP1H都有485通讯口可以通信吗?如果可以!假如300想控制0.06和0.07的开闭,并且要300能读取100.00和100.01,我的欧姆龙程序怎么做?里面的设置怎么做!帮忙改一下!谢谢!

网友A:
呵呵,还没有看程序。不过您就打算做这两个点的控制,直接来个中间继电器控制IO点好了。用485通讯,您不是大材小用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