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问题

楼主(2010-01-29):
变频电机,也就是电机和变频器装在一起的哪一种,如变频这一块坏了,电机能否用别的普通变频器来带?同样的两台变频电机,包括性能大小生产厂家等一样,变频器这一块能否互换?

网友A:
要求不高的情况下是可以的

楼主:
楼上的老师能不能把问题说清,上面的问题是两个问题?

网友B:
楼主是用变频器带动变频电机吗?可以的

网友C:
第一一次听说变频电机,学习了

网友D:
完全可以

网友E:
没见过电机和变频器装在一起的,今天刚听说,楼主能否发个图上来,见识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