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0-01-29):
网上下载了一个三菱FXIN与台达VFD-B变频器通讯程序,我把程序灌进去,却不能通讯是何原因?我用的是FXIN PLC和台达VFD-M变频器,通讯参数都按书上说的设好了,还是不行。请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A:
如果通信参数没问题就是程序的问题了哟.没看过程序不敢说,还要检查硬件方面的问题往往会犯些低级的错误的.

网友B:
楼主说得太简单了,

楼主:
台达VFD-B变频器通讯程序,能不能兼容VFD-M变频器通讯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