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三菱仿真软件的;有事请教

楼主(2010-01-30):
谁用过三菱仿真软件的;有事请教,为什么我仿真时打开文件会出现版本无法运行啊???

网友A:
需要安装PLC的仿真才可以的,你安装了么?或是安装的是E文的PLC仿真,都会出现楼主的问题的。

楼主:
安装了啊!不过不知是不是E文的啊;什么叫E文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安装了啊!不过不知是不是E文的啊;什么叫E文啊
就是指英文版的Plc模擬軟件

网友C:
我用着很好啊

楼主:
不是E文的啊

网友D:
好像F系列的触摸屏不能在GT仿真软件上仿真

楼主:
不是吧,我教程是可以的喔;不知是不是我版本不对吗;有哪位朋友试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B:
樓主先要確定plc編程模擬軟體是否有安裝好?

楼主:
安装好的啊!编程软件可以仿真啊;就是仿真触摸屏里打开触屏仿真软件就这样

网友E:
用这个了,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download/dwn_idx_softwareDetail.asp?sid=8

网友F:
E文就是英文,呵呵。你们真厉害!我也用过很好用啊!不知道是怎么原因!

网友G:
要不把系统重装一下,这只是建议

网友H:
我有用过,我用的plc仿真软件是6.0中文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