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编程困惑

楼主(2010-01-30):
我是工控菜鸟,在看S7-300PLC的教程,有点不明白。S7-200PLC内部有特殊中继可用,300为何没有,比如我要做初始化的赋值和某些位的复位,该怎么做!还望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A:
在OB100做一下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1(gk菜鸟)

楼主:
OB100是什么程序块

网友A:
初始化组织块,就是CPU上电执行一个扫描周期的组织块!

网友B:
OB100组织块,软启动的时候执行一次,然后再执行其他组织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