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30):
s7-200怎么把数据值从小到大排序

网友A:
三菱是SORT指令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我是说s7-200的

楼主:
西门子的指令不太丰富

网友B:
参考经典的冒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经典的冒泡吧!是什么?

网友B:
上网搜索“冒泡法”的编程思路!

网友C:
学C的时候学过冒泡,呵呵,好像还有个更省资源的方法

网友D:
先将这些数据放到数据块中一段区域,然后使用指针。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网友E:
就是用冒泡法做的,for-next循环
附件: 冒泡法.rar (2 K) 下载次数:219
  • 下载积分:+1(hsiung)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