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求助各位大侠这指令是啥意思

楼主(2010-01-30):
求助各位大侠这指令是啥意思-------M8000------------------[T0 K0 K17 H2 K1]多谢了!

网友A:
将#17缓冲器的当前温度写入到H2中。你看看是不是?TO K0 K17 H2 K4呀!

楼主:
多谢啊!是TO K0 K17 H0 K1,有什么区别吗?k1是啥啊?

网友B:
K1就说只是H0一个数写出,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