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三菱伺服JR-2S-40A开机报AL E9,如何解决?

楼主(2010-01-30):
工控的朋友,大家好,我手上有个伺服,开机就报AL E9,用伺服软件打开,可以看到其母线电压是200V左右,但我打开驱动器查看测量P,N间的电压有310V左右,而且这电压会随着L1,L2,L3的电压变化而变化?但最高也就是在200V左右?不知为什么?请知道的朋友告诉我,谢谢!还有这伺服的直流母线电压检测电路是如何检测的?万分感谢.

网友A(2010-04-08):
整流后300v正常.ALE9是主电源断开.伺服开启接通.应检查主电源

网友B:
有可能是里面的主电路出了问题
三菱

网友C:
你的系统设计有没有问题?
伺服开启指令有时如果主电源没有接通,就会报警

网友D:
ALE9是欠压警告啊,,当伺服电机速度随着母线电压的下降而降低到到低于50r/min时就会出现警告啊,

网友E:
这种情况是J2S-40A内部电压取样隔离放大器HCPL7800故障,如你有相关维修经验,可自行更换,否则,换新或给专业维修人员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