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内存清零的问题

楼主(2010-01-30):
三菱FX2N系列PLC清零之后,原程序不能用了, 我已保存原程序

网友A:
那就重新下载就可以了。

网友B:
一般情况是运行用的用户数据被清掉了,你备份的程序不全面,如能看懂程序,可以补上去.如果看不懂,就要找原来写程序的人,把完整的程序给你.或找人重写程序.苏州或周边可与我联系QQ6395435
QQ:6395435

网友C:
数据寄存器你没有保存吧

网友D:
为什么要清零啊?这个动作是杀毒吧!问题是在备份后可否再用,原有的参数会不会受影响!

网友E:
软件中应该有清除指令,你把软件跟PLC连上.找到那个指令,点击它,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