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30):
不知道为什么我在WINXPSP3系统中装MT WORK2一直提示要SP2或更高的版本才能安装,请教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2010-03-04):
楼主能发个给我不!  172492590@qq.com

网友B:
这个只能够在SP2版本安装,我也想能够安装在SP3,听说是要几个文件,我就没试过。

QQ:84818626

网友C:
Microsoft® Windows Vista® Home Basic
Microsoft® Windows Vista® Home Premium
Microsoft® Windows Vista® Business
Microsoft® Windows Vista® Ultimate
Microsoft® Windows Vista® Enterprise
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ervice Pack2 or later
Microsoft® Windows® XP Home Edition, Service Pack2 or later
Microsoft® Windows® 2000 Professional, Service Pack4 or later
以上是可安装的系统

网友D(2010-11-29):
SP3也是可以装的!但需要先把操作系统的版本先改掉!

网友E:
我的XP能装呀,要先装ENVMEL文件。

网友F:
尽量不要用GHOST的精简版系统 好多软件有问题!

网友G:
楼主给我一份451289737@QQ.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