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欧姆龙如何使用功能块编程?

楼主(2010-01-30):
不知道怎么用,有这方面的资料吗?望高手能告知,小弟先谢了

网友A:
去看西门子的功能块吧,大致差不多

网友B:
请先阅读 功能块手册。
Regards

网友C:
本站有相关的功能块的使用手册 请自己搜索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D:
在“功能块”上点右键,选插入功能块,然后选用梯形图或结构文本,梯形图就象普通的PLC编程,然后打开功能块,在内部/输入/输出右键添加变量,在功能块里使用的点只能是你添加的变量。编写好功能块后回到主程序,插入功能块调用->选责你之前写好的功能块,之后再输入输出位置添加插入功能块参数即可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