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三菱PLC通迅的问题

楼主(2010-01-30):
不知道三菱FXPLC能不能把仪表(比如电流表,电压表,流量表等)里的实时数值,读取到PLC里面来,如果可以,软件和硬件需要些什么东西?最好能有通迅实例!

网友A:
通过ad模块,这些仪表需要有输出模拟量才行

网友B:
软件嘛需要自己编程序,硬件就是需要ad模块。

网友C:
1,仪表需要有输出模拟量
2,AD模块
3 配合软件(谁模块都有程序举例)

网友D:
关键是你的仪表是数字量还模拟量的.是数字量的有协议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