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PDF

楼主(2010-01-31):
谁有CAD转PDF的软件请上传一个.谢谢;

网友A:
PDF转CAD的都有,在本论坛记得以前有人上传过。
至于CAD转PDF则更加容易,您搞一个Adobe acrobat(不是Adobe reader哦,reader只能阅读PDF文档),然后就会在打印机选项中多出一个“Adobe PDF”来了,选择使用它打印,得到的就是一个PDF格式的文件。
或者您嫌弃Adobe acrobat体积太大了,那么PDFCreator或则百度谷歌搜狗之类网站里面输入“PDF打印”字样得到的结果中肯定有您满意的一款。

网友B:
是的,用PDF虚拟打印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