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管大小的选配计算方法

楼主(2010-01-31):
我们在平常装机过程中,都用内径为4,6,8,10,12,但如何确定使用哪一种规格最合理,一直没有一个科学依据,请各位朋友们支特,我们不想再用经验法啦,昨天一个例子: 用10MM管子,动作很是粗鲁,加限流阀都效果不佳,改用6MM动作非常温柔,气压保特不变,动作效果确大不一样,碰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常常拿不出一个科学的方法来说服上面的老板和现场的师傅们,所以求大家帮助,共同探讨,共同进步
谢谢大家!

楼主:
自已顶一下

网友A:
我这搞气动的多,一般根据汽缸和电磁阀选择管路的大小。很少用到4个的气管,我们这最小用6个的,汽缸15到50。50到80用8个的,80以上用10个的,150用12的。动作不对和电磁阀以及调速阀有关。
下载积分:+3(sjm213) 感谢分享

楼主:
我现在的大师给16*75,30*20的气缸用的是3MM内径的管子,也无从考证,拿不出证据呀,所以特别受气........气呀!!!!,长度均在1米左右

网友B:
一般用 8 的管子,用调速阀控制速度。
直径 120 以上的 用 12 的管子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这是费了大力才搜到的液压管计算方法,对我们是有帮助的.给大家分享!!!
首先,你的问题是涉及两个计算:一是液压硬管内径的计算,另一个是壁厚的计算。
一、硬管内径计算:
d大于等于4.61乘以根号下Q/v(晕,不能输公式),其中Q的单位是L/min,v是流体在管内的流速,一般初步设计时压力油管取5m/s,回油管取2m/s,单位是,d的单位是mm。计算出来后查手册按照标准系列选取就行了!
二、壁厚计算:
壁厚也有计算公式,但是一般很少用,涉及管子材料的许用应力,抗拉强度以及安全系数等,一般高压管就取3-5个厚就行了,就是3-5mm.实际上当你计算出管内径选取标准系列时都是往最接近的稍大的靠,所以一般壁厚是没问题的!
---------------------------------
难道真是遇到了大师,一蒙就对?不太可能吧,大家一起努力!!
下载积分:+3(sjm213) 感谢分享

网友C:
这方面确实很少注意……
一般都是用节流阀来控制了。

楼主:
大家来参与!一定会有更好的计算方法!

网友D:
基本同意2楼,补充几点。气与液完全不一样,气有可压缩性,液体则无但不绝对;同样的动作,用气动与用液压控制所产生动作效果完全不一样;气控加气罐,液压则有恒压变量高低压油泵,为什么这么做;气控与流量、压力、等有关液压亦如此;气液混合控制则更加复杂。电话13764308392.之所以这么做,就希望大伙共同参与交流,共同提高。

楼主:
力求有一种科学的计算方法来评估配管的大小,一来以理负人,二来为工程设计制造提供理论依据,免去工程有不理想的时候,不是找原因,而且猜测。。。。。。我们还是努力寻找合适的专业计算途径吧

楼主:
宣告:这次大师的配管方法可能会导致整个系统达不到期设计产能,以往产能30多个,现在只有24个/分钟,没办法,交不了,只能等明年啦。。。。。。是不是完全是配管这个原因还有待进改进论证

网友E:
期待 有科学方法

楼主:
有哪位朋友们测量过直径为16MM 的气缸,空载时在3,4,5,6等不同的气压下相应的运行速度是多少厘米/S?一般资料都没有这个内容,都只有一个负载局线之类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