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与PLC通信连接

楼主(2010-01-31):
我笔记本电脑没有com端口,在设备管理器里也没有“端口”选项,也没有Ports(COM&LPT),我现在用了USB-SC90的线连接还是没用,请大家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安装驱动

网友B:
1,插上sc-09
2,按照提示安装驱动
3,在设备管理器中查看com口
4,进入编程软件相应设置通讯口,进行通讯测试,测试成功并确认

网友C:
驱动安装了么?

网友D:
也可以用PCI转RS232,我用的是PCMCIA Series Adapter 32位PC卡。

网友E:
买一根USB转COM线就可以了

网友F:
是没有安装成功,再重新安装吧!

网友G:
强烈建议用用PCI转RS232,比较稳定!!!!!
努力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