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时间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0-01-31):
红圈中的数值有什么不同?

网友A:
DBW0是从数据块中读取时间设定值。是间接寻址。
S5T#1S是直接取值。是直接寻址。
下载积分:+3(yygzsm) 热心助人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网友B:
S5TIME的两种格式。
该资料对您会有帮助: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55391.html
下载积分:+3(yygzsm) 热心助人

楼主:
十分谢谢楼上的两位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