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如何转换(HAKKO屏)?

楼主(2010-01-31):
有台设备原屏字幕已看不清,现想换新触摸屏,不过没有原型号,也就是用V708CD代替V608C10不知道程序如何转换,我已把V608的程序已上传电脑,就是不知道如何改成V708下载到屏中,请各位师傅指教,谢谢!

网友A:
找到一个型号选择转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