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奇怪现象......用固态继电器控制电机

楼主(2010-01-31):
年终改造将交流接触器改成施耐德固态继电器,控制电压是隔离变压器输岀220V,电源是三相工频在同一只断路器输岀电源用交流接触器电流电压正常,用固态继电器点动控制时有缺相,时有三相电压正常都缺相.改10只九只都是这一现象原因何在????

网友A:
你要注意是否有干拢问题。固态继电器干扰没有接触器好

网友B:
用变频器控制吧,固态继电器控制感性负载不稳定的。

网友C:
有可能是触发信号的强度不够。

网友D:
改变频器

网友E:
改成低压直流电源控制型的就不会啦,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F:
当然有问题,触发角有问题,控制部分用直流就可以。

楼主:
本人也试过用直流24V控制型固态继电器,同样现象.应该是干扰问题.......

网友G:
各位能不能讲详细点比如原理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