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FX1N与三菱变频器FR-S500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0-02-01):
我编的通讯程序,按下正转按钮,485上的SD指示灯会亮 断开了SD就不亮了。但变频器RUN始终没有反映哦。请教一下在按下按钮的时候是否通信成功,但是变频器RUN怎么没有反映

网友A:
按下按钮,SD灯亮说明有数据发出去,变频器没反应说明通讯未成功,可能原因由于线路、通讯数据格式及变频器参数等造成的,请楼主仔细检查

网友B:
先看看你的通讯线顺序有没有接反。无误后看看设置有没有问题。没有就是程序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