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1):
  您好版主:
我现在在做一个项目:
客户主机s7 400plc 我是s7 315-2dp plc
要求:传输一些bool量,如我的机器电机运行信号,停止信号等
同时受控,主机控制我电机运行、停止等
通信程序如下图:

不知道楼主对使用这两个块有什么建议,或者说我这样做可以达到上述目的吗?
感激不尽!!

网友A:
你需要好好理解一下DONE,ERROR的含义,并在LAD中使用这些触点,而不是仅仅在这些引脚上填入这些数字。

Regards

网友B:
这样做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另外你传送的点中应该加入WATCHDOG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楼主:
请问我不加WATCHDOG,实际运行可以吗?
西门子的WATCHDOG我还真不会用,您能指点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