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 PLC 存储器

楼主(2010-02-02):
FX2N系列PLC 它原有程序 正常运行 。。假如把存储器给插上,存储器里写有程序,跟PLC不是一个程序 。问PLC会自动运行存储器的程序,还是运行自身的程序。

网友A:
自动运行存储器的程序

楼主:
那就是说 运行存储器卡里的程序。 也就是说,把存储器卡插上 PLC运行存储器里的程序,把存储器卡拆下 PLC运行自身程序。是不是这样 。拔插存储器PLC要断电吗??不断电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