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如何写

楼主(2010-02-02):
工件是跳动的向前送的,我要把坏的工件顶掉.程序如何写,谢谢.

楼主:
走过的请留个言

网友A:
不太明白,详细一些。才能了解

楼主:
工件一个一个过来,经过接近开关(X0)作判断 ,接通了说明是好料,没有通的是坏料,并且在8位上有一个(Yo)气顶将坏料顶出轨道,好的料继续向前.

网友B:
请详细点

网友C:
可以把你的推顶气缸放到监测开关的位置,只要检测到坏的,马上推出。
或者用计数器做比较后推顶气缸动作输出,
发现坏的后在PLC程序内做标记,因为你的气缸在第8位位置,通过你的监测输入,每检测一个就加1,这样就能知道坏的已经到了第8位了。

楼主:
我要的是PLC程序内做标记这个程序如何写.谢谢,

楼主:
每检测一个就加1,是可以在第8位顶出,加一个计数器C0 K8 时才有输出.那中间还有好的工件,不知如何分别

网友D:
自己去捣鼓一个堆栈,
那么坏的,向堆栈压入1,好的,压入0……
气缸顶料,将堆栈中的数据弹出,为1,那么气缸动作。
Regards
下载积分:+1(wsir123) 热心助人

楼主:
是用MPS.MRD.MPP,小的太菜,能否写一下.

楼主:
是用SFTL指令吗.

楼主:
这样对吗

网友E:
方法1:工件是匀速向前,那没每个工件向前走的距离(从检测开关到顶出气缸)是一定的,那时间也是一定的,每个工件从传感器下经过的时间也是一定的,不管是好是坏区启动一个定时,时间到X0同工件是好的时间到X0不同工件是坏的,从检出的信号区启动一个计时器时间一到将其顶出
2:再加一个传感器不管是好坏都有一个信号X1,X1X0同工件是好的,X1X0不同工件是坏的,从检出的信号区启动一个计数器,计数一到将其顶出

网友F:
研究中。
大侠们亮亮招吧
教学

网友G:
我觉得这个用计数方法不太好,如果一个周期内又发生有故障件实现起来比较麻烦了,得用N个计数器。
采用数据移位办法比较好,用定时器(如果匀速的话)或者加个位置传感器每走过一工件给个脉冲将移动一位!
如果弹出气缸速度跟不上的话还得加暂停或者减速传送带程序。

楼主:
我认为还是要用数据移位办法比较好,就不知如何写程.路过的高手们请写一下,

网友H:
关注一下,那位大侠再指点。我好学习一下呀!我觉得把接近开关放在推料下方要好点。

网友I:
移位指令, 你看看移位指令的用法,

楼主:
接近开关放在推料下方,机械节构做不了.只能两边分开.那位大侠动动手,编个程

网友J:
哎,你不是自己都做出来了啊。你把他们说的在组合一下,不就是你想要的吗
学无止境+++

网友K:
用编码或解码或移位++

楼主:
请大家写一下,分享一下如何!

楼主:
移位指令SFTL移动的最后位如何控制电磁阀.如:SFTL X0 M0 K9 K1最后一位是M8如何输出,

网友L:
这样试试

网友M:
引用 楼主:
这样对吗
顶你

网友N:
没说明白不知道怎么帮你!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我要的控制,如需要的可参考.

网友O: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我要的控制,如需要的可参考.
这个程序用在高速中不见得一定准确的,你要考虑到你的电磁阀性能,动作频率够不够高,若是普通电磁阀恐怕时间用K2不够,若用T0用太长了的话且连续两个以上坏件 的话,动作可能会有误了,建议还是在同步轴上加装齿轮再用两-三个接近开关看齿轮位置令电磁阀动作,这样就算在1000PCS/S情况下也能精确地将坏件顶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