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起讨论下

楼主(2010-02-02):
现在大多设备都有手动 自动两种功能,在程序上各位都是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A:
是配套工程.看看有没有必要!

网友B:
用过跳转指令,用过交替输出指令两种方案

网友C:
简单的例子个人观点:
手动:能够在一定工艺要求下,进行的比较自由的模式进行。如回原点;动作参数测试。
自动:是按一定工艺要求下,进行一个固定模式的运行。如合模;充气;保压;开模;回原点的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