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2):
故障前后贴图如下,请朋友们协助翻译成LAD语句,初手不懂STL,先谢了。说明故障报警是221。4

附件: Doc1.rar (339 K) 下载次数:87

楼主:
贴不上图,着急中。

楼主:
1楼附件是PDF的压缩文件。哪位好心人帮忙看看,指点在下。多谢。

网友A:
你把这段程序手动写入STEP7里面就能自动切换为LAD了。

看这个情况,F49.2和F49.6两点都为ON致使F221.4导通,您要继续查这两个点。

网友B:
同意3楼的观点,看了你的PDF图,故障条件激活了F49.2;F49.6.使报警221.4置位了。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还是好人多呀。我也找到了是49.2和49.6的问题。现在正在满世界找他俩。
另外没有明白3楼这句话“你把这段程序手动写入STEP7里面就能自动切换为LAD了。”,S5里面的STL语句可以转化为LAD?如何进行?
多谢。

网友A:
你要么在S5里面进行编辑,把程序按照正常的段落(网络)分开,就可以显示为梯形图了。
如果感觉在S5里面编辑太麻烦,那么可以打开我们常用的STEP7软件,将程序逐句抄写到STEP7里面,再切换到LAD。
按照你上传的PDF文档里显示的程序,是可以转换成功的。只是要注意分段。
对于阅读S5程序而言,学习STL语言是十分必要的。稍微复杂点或长点的程序都是STL形式的,不能理解怎么办啊!
=============
F42.6的查找,你可以这样:首先在S5初始界面用F4键进入设置,选择您要编辑或监控的程序并确定退出设置窗口;然后按F11就会自动生成十字交叉表;然后进入程序监控页面,按F2两次,然后输入F42.6,再按F2或回车,此时列举出了该点在程序中的使用状态,用方向键找到想要查找的点,再按F2就可以跳转到该段程序了。

楼主:
多谢楼上。今早起床突然想到是让我用S7来转换。这对于初学来是个好办法。
后面我会加强STL的学习的。多谢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