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380V线圈 ,用在冲床电磁铁上.

楼主(2010-02-02):
今天遇到很..
问题,,
一个线圈两根线 ,还有个线圈两根线 我把两个线圈串起来,,一个线圈接380V一相 还有个线圈接380V另一相,
在通电后,放不同的位置从叠在一起,后 线圈电磁铁,不吸.看是什么问题了 谢谢
我在两个线圈中是空的 ,放铁芯的...

网友A:
能说清楚点吗?380V不是三根线吗?

楼主:
不是的 ,就两相 ,我师傅说和电流有关系的 ,但我还不懂

网友A:
能发张实物的图片上来吗?

网友A:
铁心呢?各自并联接上电源就是啦!看绕组线这么粗就知道是大功率线圈.
中专学过的知识都忘记了!呵呵,失败,学习难了,忘了易了

网友A:
有没有漏磁,铁芯垫片,有没有破损了!检查磁路吧!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同名端与异名端的关系了。简单的稳压器就是利用此方法来做输出电压的升、降的。

网友C:
两个线圈电流方向必须一致,否则产生的磁场互相抵消了.也就是说没有磁力了.

网友D:
根据线圈的缠绕方向判断磁场的磁极,也就是右手定则啊。初中物理的课本有讲解的。

网友E:
接线错误,应该并联。

网友F:
产生的磁场互相抵消了.对外没有磁力了,

楼主:
7,8.9你们说的对 谢谢了 ....

网友G:
串联后加载每个线圈的电压位380/2,当然不能吸合咯,并联应该不会的。

网友H:
线圈的同名端一致,可加强电磁力~!

网友I:
这是个8公斤电磁铁线圈吧!线圈电压是多少?应该并联吧!!!

网友J:
你的线接错了,你是380的线圈应该并联,而且线圈绕组的方向也应该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