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C 曲线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0-02-02):
大家好,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下:
我用西门子S7-300做下位机,上位机wincc6.0。在上位机设置好温控曲线后即可实现加热温度的自动化控制。现在的问题是我想在工艺启动时WINCC这边显示出设置的工艺曲线,然后运行的时候记录的温度值就沿着这条设置的曲线走。我想问的是:如何将设置的温控曲线在点击了运行按钮后就可以在曲线控件里面显示出来?请高人指点。我的QQ155044239 谢谢

网友A:
你可以使用XY的趋势控件进行,编辑脚本是必须的。
你可以参看西门子官方网站提供的关于Wincc的样例教程。
Reg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