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步进电机驱动器指示灯

楼主(2010-02-02):
请问各位高手:
我这有一个三相步进电机驱动器,开电运行正常,现在偶尔会出现不能工作,电源指示灯变的很暗。然后,断电过几分钟在开电又运行正常?不知这种现象是何原因?
请问告之,谢谢!!!!!!!!!!1

网友A:
这问题也需要解答吗??那去修理吧!!!

网友B:
在排除外围供电/步进电机正常的前提下。只能是修理步进驱动器了。

楼主:
这个我知道,还用说吗?
问题是不知道驱动器那里坏了?